求教lamav4的几个问题,一个新手的感谢是最真挚的

楼主(2010-05-02):
问题如下:
1、我的v4每次起飞会往后退,控上的微调已经调到底了。
2、飞起来后悬停是不可能啦,不控制的话会大范围绕圈飞行(就是不稳),是不是主轴弯了?
3、飞完一个电池再接着飞B桨有时会转不动,是不是B桨马达出问题了?还是因为烧的太热了?
就以上问题,欢迎抢答,严重感谢回答问题大虾,同时也感谢顶贴的兄弟,并送上一个新手最真挚的微笑:loveliness:,谢谢!

网友A:
1,把控制前后的舵机连杆从球头上扣下来.逆时针向上拧几圈
2,更换主轴,就很稳了
3,我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,把控制前后的舵机连杆从球头上扣下来.逆时针向上拧几圈
2,更换主轴,就很稳了
3,我不知道

我想说的是,他把我要说的说了!

楼主:
谢谢,另外问下是换A轴还是B轴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另外问下是换A轴还是B轴啊?
主轴,中间的那根(应该是)

网友:
一调重心,二调十字盘水平

楼主:
谢谢各位,我明天就调,另外今天买了金属升级套件,刚好里面有主轴了,嘿嘿。。。

网友A:
金属升级套件你用了就会后悔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金属升级套件你用了就会后悔的.

同一。原厂的我没用过。但是副厂的十字盘我有。球头大了一圈,那个叫紧的。。。
只有主轴不错,生了每次找平衡杆的麻烦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