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我在试着自己做无刷的控制器,无刷电调怎么实现调 ...
求助:我在试着自己做无刷的控制器,无刷电调怎么实现调速啊,

楼主(2010-05-02):
求助:我在试着自己做无刷的控制器,无刷电调怎么实现调速啊,我想不怎么明白,

网友A:
你是想做无刷电调? 还是想把电调和电机用在别处?

楼主:
没事干,自己搞着玩的

网友B:
二个主要部分:
1. 功率调节 PWM 改变相线圈驱动占空比
2. 相位跟综, 根据反电动势或霍尔传感器判断当前相位, 给各相适当的驱动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