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0烧了

楼主(2010-05-02):
今天升降舵机忽然在空中抖舵,奋力挽救忽然又断电,机子直挺挺堕地,还好只损失一根大桨。回家换好舵机时,忽然520尾舵冒烟,赶紧断电,仔细检查1个场效应管烧了,马达也挂了,可能是马达铜刷磨断造成管子烧毁。有谁知道哪里能买到马达,mos管子是什么型号的,帮帮忙!谢谢指点!

网友:
看标题我还以为是GY520烧了呢 ,这个 便宜,烧了就换9257

楼主:
那位有520舵机帮忙看看该管子型号,谢谢!

网友:
我也以为是GY520,想想这个倒是新鲜事

网友:
您可以问问老羊  他拍过对比照片   我跟您找了2张照片   参考下(中间那个是520)
图上可以看出  型号是打磨过的
我没有520   要不然都拆开看了

网友:
mos管为双N双P驱动MOS管AP9930GM,淘宝上面有卖的,520的电机电刷的确很差,和9257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。

网友:
 管子打磨了

网友:
这个芯片不错,一片搞定

网友:
可能是炸坏电机,转子碰壁了,一上电,憋死

网友:
还以为是GY520烧了,舵机终有一天会这样的,换新的吧,这个便宜

楼主:
谢谢gzyzbj67大侠提供资料,我试修了一下马达,用4#3的废电池试转了不久又把铜刷烧断,估计是无法修了,不知哪里能买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gzyzbj67大侠提供资料,我试修了一下马达,用4#3的废电池试转了不久又把铜刷烧断,估计是无法修了,不知哪里能买?

寄来帮修马达!有410M、410、420烧电机电路板的舵机的话,一起寄来,因为我没有9930MOS换,免费帮修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