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MM的钻头夹不牢怎么办

楼主(2010-05-02):
1.3的能夹住,1MM的夹不住了,钻夹头拧到死,中间还是有一小孔,1MM的能插进拔出,夹不住,自己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吗?

网友A:
换个夹头吧

网友B:
钻头柄 砂纸

网友C:
找一截细铁丝密密的饶在钻头柄上立刻夹紧

网友D:
钻柄磨出一平面

网友E:
"找一截细铁丝密密的饶在钻头柄上立刻夹紧"
好办法,我就是这样夹1mm钻头的!!

网友F:
原帖由
椰岛清风
于 2010-5-2 21:21 发表
找一截细铁丝密密的饶在钻头柄上立刻夹紧
正确的做法!
你能夹1.3的,那就找0.15以上的铜丝(铁丝不好找,也硬,不好绕)把钻头柄密绕10~15mm长就可以了。
垫纸,垫砂纸也可以,但同心差一点,夹紧力也差一点

网友G:
原帖由
椰岛清风
于 2010-5-2 21:21 发表
找一截细铁丝密密的饶在钻头柄上立刻夹紧
这注意似乎不错,等用到1mm钻头的时候,我也试试。

网友H:
随手撕张薄纸条在钻头柄上转绕几圈再搓紧即可。

网友C:
本来1mm钻头就没多少圆周阻力,夹不紧仅仅是因为钻夹头中心有个小孔直径几乎已经是1mm了,所以他的1.3的能夹紧.

网友I:
我是在上头绕铜丝

网友J:
绕网络电缆的铜丝 或者黄铜皮 我是这样的/

网友K:
一般情况做个套管用线切割割一下里面1.0外面4-5都可以,如果马上要用就用透明胶带包几圈,或者有适合的塑料管电线胶皮也可以试试。

网友L:
我一般随手撕张牛皮信封的纸条在钻头柄上转绕几圈再搓紧即可。也用过1分钱的纸质人民币,刚刚的哦!!

网友M:
套上一段1.5mm的热缩管,打火机加热一下,搞定!好处是防滑!

楼主:
办法很多,谢谢大家,受益非浅,受益非浅,

网友N:
换柄径3.175的钻头。。。。

网友O:
上面给出的都是不错的好办法!
我买的13mm的钻夹头最小可以夹0.5mm的钻头。昨天还打了一PCB板的孔

网友P:
买粗柄的1mm钻头。

网友:
 都是好主意!

网友:
夹上后点一滴502
别点多了 省的拆不下来
拆不下来可以烧 不过钻头就完了

网友:
你的小钻这么小,当然人家的夹夹不能夹住了,搞粗的钻头才能夹的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