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B180D倾斜盘问题求解

楼主(2010-05-02):
CB180D起飞后,前进速度慢,后退速度很快(倾斜盘已调整水平)。 放在手上启动旋翼,做前进后退动作后发现,在按前进时,倾斜盘会被拉杆一整个平抬起后再向前倾斜一点(前倾的幅度超小),而按后退却是拉杆直接下拉倾斜盘,倾斜幅度比较大,就是这个造成前进慢后退快的原因,请教高手这有办法解决吗

网友A:
舵机拉杆角度调节下嘛

楼主:
能详细点吗,角度如何调节,谢谢了。。。困惑我几天了

网友B:
控上微调到底了

楼主:
不是微调问题 ,微调都是中立的,没动

网友C:
升降舵的舵臂换到最外孔上看看。

楼主:
LS正解,谢谢, 感谢 信号旗 为我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