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航海模型-【技术专栏】
求教 FSD电机问题

楼主(2010-05-02):
求教:FSD内转子
电机
B2858 KV3600,怎样更换轴承?

网友A:
你为什么要换? 是坏了吗?

楼主:
回LS,轴承位置温度发烫

网友B:
我新买的电机 估计也是轴承坏了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那是因为FSD用的轴承不好,用久了就会堵转子,轴的阻力就大了! 建议你在轴承上点润滑油看看!

网友D:
在前端盖上扭上两颗短点的螺丝,用扳手或上一条金属条在上面,把前端盖拆下来就好拆轴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