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淬火的导轨能DIY淬火吗

楼主(2010-05-02):
反正就这样了,能淬自己淬淬吧

看到有感应加热已经实现,能否用上呢?

网友:
我感觉自己家用没什么必要淬火吧
自己家的东西用起来都爱惜,进刀量不大的,负重也小。不缺润滑情况下几乎用十几二十年也不太会磨损吧
请高手给点确切数据吧

网友:
淬了,要再加工的,没条件吧

网友A:
有用铜导轮蘸火的方法,好像是电焊机一样,铜导轮滚过就加热再水冷却。现在被高频感应蘸火代替啦。
如果基础不好(材质)估计处理过也不会太满意。
再有就是镀硬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用铜导轮蘸火的方法,好像是电焊机一样,铜导轮滚过就加热再水冷却。现在被高频感应蘸火代替啦。
如果基础不好(材质)估计处理过也不会太满意。
再有就是镀硬铬。

网友B:
自己淬火要是 出现变形或者应力就得不偿失了  爱惜点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用铜导轮蘸火的方法,好像是电焊机一样,铜导轮滚过就加热再水冷却。现在被高频感应蘸火代替啦。
如果基础不好(材质)估计处理过也不会太满意。
再有就是镀硬铬。
拆剩个床身再拿去电镀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淬火要是 出现变形或者应力就得不偿失了  爱惜点就可以了

在理

网友:
导轨一般比较长,DIY淬火的话,设备会是难题。。。

忽然想到,化学镀镍(沉镍)也是一种不错的改善方案。

网友:
刷机油上去最实际 贴塑也很实在/  自己搞淬火 成功还得后期整的好  大大的工程  这究竟是玩床还是床玩人。/有淬火的爱好 弄块铸铁玩玩就算了

网友:
哎,大家看看,为什么出厂时不淬火,却要逼的我们自己想办法呢,说真的,我们没有能力去干这件事,毕竟不是专业的!

网友:
贴塑后更怕刮伤啊

我怕死~都包成这样了....

另外, 请问工业机的导轨..能硬到无视45钢或不锈钢的切屑吗?

网友:
大家都怕淬火变形 其实是表皮加热而已,很浅的,0.2--0.3深.一般不会达到0.5。
铜导轮是接降压变压器,就象接触焊机一样,滚过时表面瞬时高温,但没有高频感应的效率和控制好.
高频感应的是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,在表面一层产生高温.
镀镍更怕划伤,镍太软,比铸铁还软,只有硬铬,不是表面装饰铬啊,有区别的.
还有大家不要轻易的用车床实验,说的简单做的难.
爱护一下就没事,用个十几年没问题.有划伤小的没事,工业的也经常划伤.
家用的车45#钢的机会不多,

网友:
修汽车镗缸的地方有激光表面处理,不知道行不!

网友:
太折腾了

网友:
太折腾了 X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