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便宜四通小金属怎么样

楼主(2010-05-03):
机身长: 240毫米
主旋翼回旋面直径:180毫米
机身高:120毫米
飞机总重量:56g
频段: A B C
遥控距离:10-12M
飞行时间:7分钟左右
充电时间 :1小时左右
使用电池
飞机电池(外置):3.7V 200mah锂电池
遥控器电池:AA“1.5X 6 ”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

网友:
红外的控……玩具4通化……

网友:
红外的?看舵机是在4合一板子上的,仿照solo 210,这个机器一般化,如果是独立舵机就好了。

楼主:
广航达 GHD92585
不算广告贴吧?

网友:
不错  不错    比九鹰好       哈哈哈

网友:
还是有差距的,2.4g的和红外的还是不同的。不是这个电池容量大,是个优点

网友:
缺点是不能换电池充电很慢长

网友:
看做工还好,如果够便宜,作为入门机倒是不错。

网友:
红外线控

网友:
问下2.4G的遥控距离是好多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