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为啥点头???

楼主(2010-05-03):
各位老师前辈!我虽然飞450有一段时间了,炸过不少但每次都幸运能自己修复。但这次真的遇到难题了:就是2部450都在点头,翻看网上的飞机点头的帖子很少,而且说得不够详细,不知哪位老师有空时能详细解说一下!小鸟在这由衷期待着......谢谢!!!

网友A:
从四个角度看,十字盘平吗?

网友B:
提高转速、检查主轴和横轴

网友C:
碰到熟人 点头问好呢

网友D:
提高转速,降低螺距 检查大桨是否平衡 副翼是否平衡 这些都要认真检查下,一定会解决问题的

网友E:
 wo从来没点头过

网友F:
提高转速

网友G:
转速不够,螺距过大

网友H:
点头是转速不够的表现,请把油门曲线拉大,或者把螺距曲线变小,怎么合理搭配,要你自己慢慢调试!

楼主:
主要是没时间,加上有时间都是在晚上了,小区内又不能吵 今天就检查了大桨平衡,横轴,主轴,十字盘水平,桨夹螺丝松紧度,拉扣是否磨损,皮带松紧,以上都正常了,就等有时间加大油门曲线试试了!谢谢大家

网友A:
祝你早日爽飞。如果身边有老手,最好请老手帮忙。

网友I:
大桨夹里面的横轴螺丝上的太紧也会有点头现象

网友J:
有一个问题大家忽视了,检查电池放电能力是否衰减严重。建议你换一个别人正常飞的电池试一试。

楼主(2010-06-11):
现在两部JJ都正常服役了!谢谢各位有心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