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废舵机改装遥控点火开关(手把手的教)

楼主(2010-05-03):
模友们一定苦于寻找用于拉烟或夜航灯等的控制开关吧,本人特发奇想,能不能用舵机来改装呢?
现在不少模友手头上一般都有报废了的舵机(前提是里面的控制板是好的),我也有几个,于是。。。。

准备的材料

准备的材料

开始拆卸

开始拆卸

安装

安装

调试

调试

调试

调试

完工

完工

网友:
用电调的5V输出不安全吧!建议点火输出重新取电(电池平衡头上)

楼主:
附上电路图
因舵机输出到马达的是正负脉冲电压,所以要加一滤波电路。。。。
本人用的是触点电流为2A的继电器,如要输出更大的电流,就换触点电流大点的继电器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“沸点”朋友,你误解了,我是用舵机里的供给小电机的电压来控制继电器,输出的只是一个开关信号,没有用到电调的电,就相当于多用了一个舵机罢了。

网友A:
我不用继电器。我用MOS管。已经用了2年了

网友B:
兄弟,直接用2级管接个电容输出就够了,不用继电器了,一般的拉烟电流要求不大,而且点火时间短

楼主:
完整的电路

楼主:
向导能否把电路图贴上来供大家参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直接用2级管接个电容输出就够了,不用继电器了,一般的拉烟电流要求不大,而且点火时间短

请问六楼的朋友,那你怎么遥控呀?不明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直接用2级管接个电容输出就够了,不用继电器了,一般的拉烟电流要求不大,而且点火时间短

请教一下,舵机输出的电流能点火吗?会不会烧坏舵机控制板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请问六楼的朋友,那你怎么遥控呀?不明白?

我的意思是还是用舵机电路,接两个电阻,但输出部分不用继电器,只用2级管和电容滤波输出就可以了,电流足够点火了,为了知道状态,可以加个LED显示状态,不要接上去的时候直接拉烟了

网友B:
驱动电机的电流比一般拉烟的电流大,所以这个不用担心,如果实在担心,可以用个NPN3级管做个射级跟随,这样可以省掉继电器的重量,毕竟那东西太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直接用2级管接个电容输出就够了,不用继电器了,一般的拉烟电流要求不大,而且点火时间短

要是我要点亮夜航灯呢?就是20个高亮度LED电流就大概300ma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驱动电机的电流比一般拉烟的电流大,所以这个不用担心,如果实在担心,可以用个NPN3级管做个射级跟随,这样可以省掉继电器的重量,毕竟那东西太重了

领教,刚刚称了一下,全部11G重。

网友:
呵呵,我就是拿你那办法点过夜航灯,不过没你这么多,就几个高亮度的LED没什么问题

楼主:
“可以用个NPN3级管做个射级跟随”还有用MOS管做,那就不是大部份模有可以自己做的了,要有一定的无线电基础的啦,我的做法是基于有一点点动手能力的模友就能做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“可以用个NPN3级管做个射级跟随”还有用MOS管做,那就不是大部份模有可以自己做的了,要有一定的无线电基础的啦,我的做法是基于有一点点动手能力的模友就能做的。

网友:
这个万用表。。我有个有30历史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不用继电器。我用MOS管。已经用了2年了

支持用mos管。重量轻可控行好。不过版主的办法也不错。

楼主:
是呀,老伙计了,我16岁用它,这个月就是我46岁生日了,日子过得真快呀,数字万用表我都用坏了几个了,但它还没坏,就喜欢用它。。。

网友C:
顶,老将出马就是不一样

网友D:
点火电最好独立电,3.7V不知可否

网友E:
天呀,以为这里我最老,原来还有好多前辈呀!

楼主:
我见过79岁的老模。

网友F:
很强大,LZ啥时候量产?

楼主:
回29楼朋友,呵呵量产没考虑过,只想把自己的一点点经验与大家分享罢了。

网友G:
朋友还有不?我想买个来装上我机上点烟花~~~请联系我~~ qq 26909410

楼主:
回33楼朋友,这点火开关我只是做了实验并没生产,你可用一个9克舵机改装就是。

网友H(2012-05-21):
请问楼主.
2个 4.7K 的电阻, 是一定要用 4.7K 的, 还是找2个阻值相同的, 大约几K的电阻代替都可以?

网友H:
- -!
之前我是直接把那个电位器留着, 转呀转的, 飞久了又得调.
看到楼主的电路图, 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哈. 加分鼓励+感谢.

楼主:
回40楼朋友,电阻5~10k都可以,只要两个阻值一样就行了,定中位用的。

网友H:
回复 楼主:
感谢指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