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试飞风神问题~

楼主(2010-05-03):
飞的过程中,尾巴总是往右扁移,要手动打方向才能修正。我的
陀螺仪
是KDS800+标准
舵机
的,是不是陀螺仪的问题?还是舵机的问题。大家看看视频~~~
http://www.tudou.com/programs/view/katMG2G_j10/

网友A:
是的陀螺仪的问题

网友B:
重新找中立点

楼主:
怎么找中立点呢

网友C:
晕。。都上风神了。。还用KDS800。。看来LZ很看得起KDS800这个陀螺喔。

网友D:
标准陀机应该都是用的5010吧,
我的也是买的套机,因为当时没网络,也看不到这里,买回来二周了,这才开网,晕啊,早知道,看着这里,自己配就好了,

网友E:
没有找准中立点 重新找

网友F:
接收电池
我的是风神50,配置,3003X4,9254+401,先用7.4伏锂聚合物电池加电调供接收电正常,后来改用4只5号充满电镍氢供电飞了五分钟就自动保护降落,为什么,请高手指教,

网友D:
改后把电调取了没有,
有可能老手也会有失误的时候,

网友G:
用这个飞油直好想有点 牵强呀

网友H:
刚上电后不要马上动飞机,等陀螺仪初始化完毕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