逢飞必射尾桨!这是为什么!???

楼主(2010-05-03):
700飞了有半年了,最近一段时间,总是射尾桨,普通3D还好,只要自选饭就射,今天起个大早结果第一个起落就射了。这是怎么回事?高手说是有共振造成,可是共振点如何才能找到,普通飞行飞机很平稳啊?感觉不出哪里有共振,还有就是每次射的都是尾中联螺丝齐根折断!郁闷了,已经有4次了!!请问有人遇到过吗?怎么解决的?

网友A:
没射过....LZ难道是RP问题么..

网友B:
这时尾转速度是最高的。。且老 变化方位,陀螺效应的缘故。螺蛳跟部的 拉力,扭力(反复扭疲劳效应)受力处于最大。。改善做好,平衡,减重,轴承虚位大,螺丝根部做些缓冲(橡皮圈)。

网友C:
换好螺丝·····

网友D:
尾桨不要夹带太紧了,桨夹螺丝一定要上胶

网友E:
LZ 的尾桨夹 要还是 金属建议换塑料
尾中联螺丝 不要用12.9 买的到好的8.8 10.9 最好
定期检查更换螺丝

网友F:
金属尾桨夹容易出现这个麻烦,加上推力轴承外置的设计,尾桨在变化螺距时会不断的冲击固定螺丝,令螺丝疲劳损坏,700的横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原因何在?
软的螺丝可以吸收部分冲击,硬螺丝就可能折断。
虽然有人说离心力大于桨的推力,实际情况是受力被加到了螺丝上,令螺丝损坏,单轴承的支撑是不足够的,推力轴承是不能承受任何径向负荷的,而单轴承是不能定心的,螺丝自然受到了力,结果是可预见的。

网友G:
换好的螺丝吧

网友H:
建议检查尾桨平衡、尾轴轴承、尾轴是否有虚位、转动轴减震橡胶是否和传动轴轴承松脱等,这些都是导致尾部共振的原因,尾巴共振,再好的螺丝一样断

楼主:
螺丝老化问题估计是不存在,今天飞第一个起落齐根射的螺丝是昨天中午刚换的!

网友I:
帮不了忙,学习一下。

网友J:
路过,学些一下,说来说去,我觉得是螺丝的问题。

网友K:
比较神奇,尾桨也能射啊?长见识了

网友L:
楼主的这批螺丝都是有问题的

网友M:
我的
700N
不曾发生过这情形ㄟ ,周遭的模友也都不曾有过
,
。
L Z
接二连三发生同一问题
,
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在螺丝
,
应该是组装出问题了
,
如果螺丝有问题
,
那众多机主不早就尸横片野,哀声四起了
?
请审慎检查尾部总成及设定调整有无出错,切勿挖东墙补西墙
!

网友N:
我觉得还是共振的问题比较靠谱,下次一块飞飞我也帮你排查一下哪里出现的共振,顺便跟你学学飞行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