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直升机零件.....

楼主(2010-05-03):
做直升机零件用家用铣床加分度头可以了吗?

楼主:
想diy旋翼头、大小齿轮、伞齿、机身等金属零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diy旋翼头、大小齿轮、伞齿、机身等金属零件。

前面几样有分度头可以了,我都做过,机身最好用圆转盘,没有的话,拆掉分度头的卡爪,粘块钢板上去也能用。工具有了,最后就看你的双手。

网友:
 最好有个数控系统~!

网友:
改数控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