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的电机有没有这种情况

楼主(2010-05-03):
用手拨动转子,阻力是一大一小交替下去的.......我知道正常的
电机
用手转动的话,一格一格的阻力是一样的,但是我的电机有点奇怪,就是上面所说。不知这种情况正常不正常。

网友A:
应该是拔动时阻力很均匀!这样
看来你的非正常

网友B:
无刷的不知道,有刷的一定是这样的。

网友C:
一大一小可能力度不均匀吧,装上鸡鸡转大桨就知道了

楼主:
回沙发:我见过的电机一般都是阻力一样的,我不懂我现在这只电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计还是真的有问题
回藤椅:我的是外转无刷
回板凳:通电是可以转,动力、发热正常,但是总觉得这个现象奇怪,心里不爽。
回地板:

网友D(2010-07-11):
可能是轴承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E:
是正常的,无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