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攀爬车模型
无限发动机过热问题..

楼主(2010-05-03):
发动机
大针2.5小针2.0带速正常..车车跑半相油左右会过热熄火..
用的百分15..素的也试过..加装热管散热器 就电脑上用的..效果还是不明显..
大油门仔细观察过发动机..热很了就会大油针自动锁紧导致贫油熄火..
真是很郁闷 总是半相油熄火 很是不爽..
老鸟看看是什么情况 多谢.

网友A:
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

网友B:
我也有一台无限94188。 但没有发动机过热问题。 你的应该是贫油过热熄火,调油针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事,慢慢调吧,有时车壳空气不流畅也会发动机过热的。

楼主:
那烟浓的要命..不会贫油的.最高速我有缩短了半圈..

网友C:
看来油车真的很爽哦

网友D:
除开调试问题,就是缸压高了,用易拉罐皮,做个缸垫。垫上去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