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rex700轻微摆尾(金鱼尾)现象如何解决?附带几幅今天700飞行照片

楼主(2010-05-03):
我买的是今年700新春特惠套装,电子设备都是套装原配,即DS610+DS650+GP780,自首飞以来一直有轻微的摆尾现象,也就是大伙所说的“金鱼尾”。经仔细观察,造成“金鱼尾”的原因我认为是陀螺仪受机身振动所致,理由是:引擎着车(怠速)时,DS650会有轻微抖舵现象,如用手扶住GP780,抖舵幅度会减小,但不能消除,引擎熄火后不再抖舵。为了降低陀螺仪振动,特意高价购买了一片PU垫(一小块要45块钱,鄙视之)来代替双面胶棉,再用尼龙粘扣将陀螺仪固定紧,“金鱼尾”现象有所减弱但无法彻底消除。有朋友建议调整延迟或感度,我把感度从30%以5%的步进调至60%、延迟从零逐渐调至最大,都无济于事。也看了一些涉及“金鱼尾”的帖子,仔细检查了尾桨等部位,安装不存在问题,尾轴也非常顺滑,很想知道如何才能彻底消除“金鱼尾”。

上几张今天早晨的飞行图片,感谢老爷子友情客串摄影师。

网友:
我没出现过金鱼尾....
不知道是啥问题``
对了,LZ的陀螺仪是放在头部么?

网友:
不会是转速低造成的点头现象把

网友:
多增加点泡面减震下

网友:
请认真确renGP780各项目设定无误,这点非常重要,我在以往一直强调!

网友:
我的也会,确ren陀螺仪设置没有问题。

搭车等答 案。

网友:
最好来段视频,本地3台新春套锁得都还好,还有一台600新春套开始也有金鱼尾,降低转速,故障消失
注意是降低哦

楼主:
780就放在头部的平台上,也不是点头(点头是尾巴上下动,而我的是左右摆),780设置肯定没有问题,从250开始就接触750陀螺仪,中文和英文的说明书看了N多遍,完全理解设置方法。
又看了一些帖子,说这种现象都是震动引起的,重点还是要减震,下次垫两片减震垫试一试。

网友:
建议LZ重新调整尾撑固定杆的松紧,或者使用这个东西,又或者780放屁股那里,双层海绵中间加金属~

起飞前可以在地上观看中等油门的时候,锁尾舵机有无在动作

网友:
搭车=答 案

网友:
学我,买QUARK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