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度盘装平口钳?

楼主(2010-05-03):
我画的图..
150mm分度盘, 上面是50mm快动平口钳

看起来可行, 有人这样搞过吗?

另外, 拆了分度盘
发现盘面及手轮内部都没有轴承
只靠螺丝固定及控制间隙
这样很不好调整啊, 分度盘都不需轴承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买的是立卧两用的吗?我买的是立卧两用的。

是立卧的
就是这台,

小台的只有3槽..原本以为有6槽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有考虑过这个问题, 所以选择快动的没尾巴~
另外还要考量工件中心点, 平口钳不能用太长的

我买的是台鹰HV-6,应该是150mm才对..
三爪自定心卡盘我有了,
如果有米, 就再买一个四爪单动的..
没 ...
楼主买的是立卧两用的吗?我买的是立卧两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夹持大点的工件转动工作台,平口钳的丝杆可能会碰到铣床立柱!

有考虑过这个问题, 所以选择快动的没尾巴~
另外还要考量工件中心点, 平口钳不能用太长的

引用 网友B:
160 的一般好像都是4个T槽吧,很少有3个的.
还是卡盘好点,不然找回转中心很麻烦,钳子的位置经常要调整。

我买的是台鹰HV-6,应该是150mm才对..
三爪自定心卡盘我有了,
如果有米, 就再买一个四爪单动的..
没米就上平口钳, 就如你说的..找中心麻烦..

网友B:
160的一般好像都是4个T槽吧,很少有3个的.
还是卡盘好点,不然找回转中心很麻烦,钳子的位置经常要调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画的图..
160mm分度盘, 上面是50mm快动平口钳
看起来可行, 有人这样搞过吗?

另外, 拆了分度盘
发现盘面及手轮内部都没有轴承
只靠螺丝固定及控制间隙
这样很不好调整啊, 分度盘都不需 ...
夹持大点的工件转动工作台,平口钳的丝杆可能会碰到铣床立柱!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,低速转动不需要很强的轴承,在加工过程中用公差配合控制间隙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