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6使用求助

楼主(2010-05-03):
冲3S锂电,到底多大电流啊,我在家不急的时候用0.5A冲。在外面用0.5就太慢了,等不急啊!外场可以调到多少冲啊,不至于损坏电池的。
还有就是刚飞下来的电池,可以马上充电吗?如不可以,那么要等多久以后冲比较合理呢?
锂电太娇贵了,放电完毕,电池电压多少比较安全呢?
期待您的指教!

网友:
一般是1c以内
如果电池不热 我认为可以马上冲
放电不低于3.7   存放3.8

网友:
串冲用5A也没事儿,只要电池不发热就行~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复,有点概念了,出去飞了

网友:
我用2A冲的

网友:
一般用1C充电,放电到3.6~3.7之间,偶尔低于3.6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回复,有点概念了,出去飞了

今天炸了,呵呵。损失木桨一副,副翼杆一根、冰人外丝横轴弯了、十字斜盘解体了,只练对尾悬停没问题了,练了几天,突然想试试右侧位悬停,结果挂了,慌了,挂了。

网友:
我一般5C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