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这个压缩机怎么保养啊?

楼主(2010-05-03):
这个压缩机怎么保养啊?不敢乱拆。请各位帮帮忙!

楼主:
详细图01

我怎么一次只能发一张图

楼主:
详细图02

还有各个孔的作用,谢谢!

楼主:
详细图03

继续上

楼主:
详细图04

还有一张。

网友:
抽真空机吗?

楼主:
还可以打气。就和空调压缩机一样的。刚败的。是好的,下面的电机是750W的。想拆,不敢动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啊!那就只有瞎拆了。

网友:
用真空机打气,楼主真牛,看看里面那些油,出来的气会有很多油的。还是用来抽泣好点。看起来不旧,多少钱收的

网友:
真空机不要乱拆,里面有个转子不要动,是排气用的,要求气密性要好,一般维护换点油就可以,旧机器不知保养如何,转子生锈会有间隙影响真空度,厉害的话就报废了。

楼主:
连电机一起250米。是真空机啊:loveliness: 。谢谢了!我看卖我那人用它给车加气。我还以为是个压缩机了。幸好还没拆。

楼主:
请教一下51兄。它里面加的是什么油。谢了!!!!

网友:
加压缩机油,卖制冷配件的地方有售

网友:
这是用汽车空调压缩机改的,最好不要动,因为不知道你懂不懂空调压机的原理,还有就是这种压机一旦拆开有好多的O型圈和配件要换,不知道你那全不全,一般就是加油清洗就可以了

网友:
放洗衣机里洗洗
要拆开就用大锤和电锯
感觉为难的话就原价---不半价出给我

楼主:
谢谢大家!!我不懂压缩机还是不拆了。加点油涮了。

楼主:
我已经放洗衣机里洗了,看着外面干净了。不知里面怎么样,又用大锤和电锯打开了里面还行。
不知 冬天里的郭蝈 你还要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