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用2602控飞华科尔4G6的油门螺距曲线调节

楼主(2010-05-03):
买的二手,到了后把控乱调了一通,原来调好的各种参数都忘了,不过在网上下了说明书看了一会基本上都明白了,现在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,这个控在调油门-螺距曲线的时候是不是只能调中间那一个点??还有我现在用的是4G6S的接收机,卖机给我的那个哥们好像说是这个接收是给新手用的,另外还有4G6的接收以后会飞了再换,不知道这两个接收具体有哪些区别?
忘各位不吝赐教,谢谢.

网友:
哥们 你不会吧。。。。。
你的问题 我发几个说明 参考这些调

网友:
4G6S WK2801PRO 遥控设定

1.        首先,只能选择2601模式
2.        按ENT进入菜单选择MOSET进入通道反转调整,除了4和6是REVS(反转),其它的全部是正常(NORM)
3.        看TRVADJ菜单,应该是全部百分百,然后进入SWAATS混控菜单
4.        选择SWASHMIX, 把三个选项,升降,副翼,螺距全部调成60%
5.        再看GYRPAT菜单, 把SEN调成35%,其它的全部是0
6.        再看STICK菜单,把COMPTB调成2601
7.        再看SWASH菜单, 调成第三个,3个舵机控制的,120度
8.        其它的设置要在接收机上手动进行
基本不用调接收机,出厂已经调好,上面有一个开关,是打开3D陀螺仪的,打开时就比较稳,飞机反应迟钝,适合新手,关闭时飞机就灵活,适合高手
出厂时接收机上的三维陀螺仪是打开的
这个是4G6S接受 对应2801的设置

网友:
图上为2601设置 按这个设置对应2602 调好就可以

网友:
原来所有设置都让你调乱了 只能慢慢调了 当时我也调了很长时间
没想到你会把东西都调乱

楼主:
呵呵哥们挺热心的,谢谢了,我参考参考,现在飞机被我收好了,主要是因为这几天没时间,再是连杆被打飞了一个,配件还没到,另外我也想从头开始调试一遍(包括控和飞机),其实琢磨这些东西也是挺有意思的,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学习一些东西,这两天练了会模拟器,能4面悬停了不过都不是很稳,以后有调机的问题还得向你多请教请教.

网友:
问吧  虽然是2手东西 但是从我这出去的 尽量做好售后服务

网友:
LZ多向TAKE学习学习,他也是新手从0开始搞这些东西的,前后不到1个月时间基本都弄得七七八八了,别看4G6个头小,绝对是新手的一大折磨,飞机越小越不好飞,涉及到精度,外界干涉等很多原因,当时我也不推荐他入手这个,最后还是入了
不过事实证明只要花心思还是能够征服这么个小东西的

网友:
TAKE老兄多折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