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入手GL500,有人飞过吗。效果怎么样,配件贵吗,小邱解答

楼主(2010-05-03):
准备入手GL500,有人飞过吗。效果怎么样,配件贵吗,求答
我听别人说能装3003       还有GL500是不是有1.114米长,如果是1.114长岂不是跟YT600差不多长度

楼主:
小邱怎么不说话

网友:
固朗500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,现在一般都是第二代的了,可以装标准舵机,也就是说可以装3003舵机,机长实际跟亚拓500的长度是一样的,淘宝介绍的只是加上了大桨的距离。
再评价一下优点:
一,用料很实,主旋翼总成是态色的,很有金属质感。
二,皮带直传,效率高出很多。
不足点:
一,也就是因为用料很足,所以机身很重,飞3D的话,没有足够的动力很难,也就是因为重,炸机,主旋翼会损伤很严重。

网友A:
楼上飞过此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飞过此机?

如果没飞过敢断言吗?

网友A:
请问楼上.那哪些配件和亚拓通用?维护简单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上.那哪些配件和亚拓通用?维护简单么?

维护,怎么说呢,就跟450一样维护,没什么区别, 我没飞过亚拓500的,所以不敢说什么配件通用,但大齿,小齿那些是一定不通用的,因为固朗500是皮带直传

楼主:
听说GL500停产啦

网友:
想不明白为什么把500给停产了,以后不慢慢是500的天下吗? 难道走回以前的老路? 开始出仿亚拓500!

网友:
估计是专营450了,以后应该会出5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