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0NSP点头啊点头啊点头啊~~!!!

楼主(2010-05-03):
不停的点头,油门越低越厉害,个人感觉已经比较贫油了,发动机底部手基本上已经不能摸了,转速还是低吗?

望高手能给予解答,到底怎么调整能不点头呢

网友:
是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?

网友:
不够转速,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配合。

楼主:
普通模式,悬停的时候点头就很厉害,加油门上升时消失,只要悬停或航线就点,很厉害

楼主:
油门曲线和螺距听着就像天书,如果没有人教,真是很难明白啊

网友:
转速太低当然点头了!这和贫油富油没关系!油门大点就OK了!

网友A:
很明显就是油门和螺距的配合有问题!转速太低!如果油门曲线和螺距听着就像天书的话,我看哥们还是出了吧!最基本的都学不会,就别玩了吧!网上教程太多了,随便搜搜,就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明显就是油门和螺距的配合有问题!转速太低!如果油门曲线和螺距听着就像天书的话,我看哥们还是出了吧!最基本的都学不会,就别玩了吧!网上教程太多了,随便搜搜,就有了

 ID 已经说明了。

网友:
LZ在油门不变的情况下,把你的普通螺距也就是说,把你悬停点的那个螺距放小点!!!比如你把油门推到一半,如果螺距超过正5度,就把螺距降到5度!!以5度为标准,如果还是点头,就把普通油门曲线的第3个点加大!!(60%----65%)
这和贫不贫油的关系不是很大!其实真正在悬停点的配合大致是油门55%----65%,螺距度数在5-+1都不会有点头!

网友:
600通病,低速点头,加上去就OK了`
缸底不能摸,那说明太贫油了....
LZ小心`

网友:
貌似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事:横轴垫圈3D模式的是用黑色的,一般模式用灰色的。我当初就遇到同样的问题。。。。。我用黑色横轴垫圈在普通模式下点头的厉害,换灰色基本解决。。。如果确ren以用灰色垫圈,那肯定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没配合好。。。

网友:
嗯,很可能是楼上说的问题,我用的就是黑色的,经测试要1800转以上不点头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!~这周末试试看,平时工作太忙了,基本没什么时间,就更不用说学这些了,不是不愿学,实在没时间,周末铁打不动的去媳妇家,唉~

还有就是希望某些老鸟对一些碰到问题的朋友耐心解答,谁都有刚开始,对不!?少一些讽刺挖苦能怎么的? 换个角度想想,都那么大人了

网友B:
对待新人要耐心!不要觉的玩模型的!就很了不起一样!其实模型真的很简单,只要多玩!总有成为高手的一天!多关心新人,多正确的带新人!是每一个真正航模爱好者,该做的事情!玩航模的人真的很少!和国外比水平差距真的很大!我们应该多点什么呢?

网友:
顶LS的朋友,大家都是从新人走过来的

网友:
需要多观注新人,要有耐心!

网友:
点头说明横轴胶圈很硬,适合飞3D,动作反应快,如果低速不点头,说明横轴胶圈很软,很容易空中砍尾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待新人要耐心!不要觉的玩模型的!就很了不起一样!其实模型真的很简单,只要多玩!总有成为高手的一天!多关心新人,多正确的带新人!是每一个真正航模爱好者,该做的事情!玩航模的人真的很少!和国外比水平差距 ...

严重同意,最烦那种自己知道一点东西就瞧不起新手的人,就是一个玩有什么了不起的?谁刚开始玩的时候什么都懂?穷的瑟啥?

网友:
住转速低了 或者是螺距高了

网友:
顶回复新手技术方面的老师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