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东西叫啥?知道的告诉一声!

楼主(2010-05-03):
这个给软金属用的东西叫啥?知道的大大麻烦告诉一声了~

网友:
拉丝的
把粗丝拉成细丝

楼主:
就叫拉丝板??

网友:
貌似是拉丝的吧?首饰用的?

楼主:
谢啦~TB上很少有人卖啊

网友:
做鸟笼也用得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叫拉丝板??

好象是这么叫的

网友:
金银首饰店肯定有!它可以拉出各种粗细不同的金丝银丝。

网友:
拉丝板!把金丝或银丝通过上面的孔拉出所需直径的丝。

网友:
这个是量圆物件的直径快速器 例如钻头直径之用

网友:
楼上搞笑 估计比卡尺的效率低100多倍  不是整数的直径怎么办
楼上 的楼上都没错 确实是首饰店用的东西

网友:
应该是个刨萝卜丝的

网友:
是拉丝的,我在电视上介绍首饰加工工艺时看到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