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IGN T-REX700 3GFBL安装布线及设置分享!~

楼主(2010-05-03):
 终于上了3G FBL,飞行完毕!终结经验和大家分享
1:想要700飞机灵活性不在担心再有大螺距的干涉!
2:想要90级引擎充沛的动力不再是问题!
3:设定简单,快捷,不浪费时间,不用长期折腾!
将我的配置和设置和大家分享!
T-REX700N 3GFBL(黑)
遥控器:JR DSX9
十字盘舵机:JR DS6315HV
油门舵机:DS 8915
引擎:YS91SR NEW
接收器:AR7100R
3G感度:升降26,副翼25(这个因不同机器而感度高低不同)
循环螺距:12度
主螺距:正负13度
十字盘灵敏度(遥控器内)升降60,副翼60!个人建议在60左右,快了会抓不住飞机,因为60已经很快了!
EXP和DR隐忍而已来调整,我升降和副翼用35,尾巴用25!
就这样如此的简单就完成。如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我本人,Danny!:loveliness:
图片:

网友:
 我来看看,不说话`

网友:
 超豪华啊!

网友:
骚劲十足

楼主:
佳文,把你的YS也拿来晒晒啊!

网友:
EXP和DR隐忍而已来调整,我升降和副翼用35,尾巴用25!

这个没看明白,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各通道的EXP和DR值??

网友:
昨天刚改好3g,真的很好调, 尾巴甚至直接沿用以前solid-g的参数,斜盘的速度耳目一新
ail elv 感度 50左右

网友:
请问金属三通油路哪里买的?

网友A:
3G一层泡棉行吗?大螺距转换时抖不抖?谢

我是600N/3G/感度/A45,E40,钟摆和彩虹,在做到底部时总是抖,不干净,不爽!
如何解决?451X3/55H/SAB600/CP30%,谢谢赐教!
1,感度高了吗
2,桨软吗
3,1860RPM/1960RPM/同样问题
4,A123 /6,5-6。6V,之间

网友:
补充一下:5。螺距:11。5度

6,循环螺距 A:12度 /E:9度(实际量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600N/3G/感度/A45,E40,钟摆和彩虹,在做到底部时总是抖,不干净,不爽!
如何解决?451X3/55H/SAB600/CP30%,谢谢赐教!
1,感度高了吗
2,桨软吗
3,1860RPM/1960RPM/同样问题
4,A123 /6,5-6。6V,之间 ...

抖的话感度高了,可以调整控制盒上的AIL和ELE的旋钮,逆时针降低,顺时针提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600N/3G/感度/A45,E40,钟摆和彩虹,在做到底部时总是抖,不干净,不爽!
如何解决?451X3/55H/SAB600/CP30%,谢谢赐教!
1,感度高了吗
2,桨软吗
3,1860RPM/1960RPM/同样问题
4,A123 /6,5-6。6V,之间 ...

我用的是3M胶,不是原装的泡沫,一层就很强了!还有,你的感度过高了,再降低就不抖了!RPM都OK.

网友:
3M胶是不是深灰色的那种

网友:
我用的是原厂的,双层中间加钢片(611配的),是否太厚了?

另外:和451舵机力小有关系吗?

网友:
我的副翼和升降感度都和你一样,陀螺仪也是用原厂胶,但是单层的
定速器设定在1950左右,主旋翼螺距+/-12度升降约9度副翼约13度
舵机是原厂的DS610,没感觉到会抖动
刚刚查了一下说明书,3G建议用0.10秒/60度,12KG的数位舵机

网友B:
希望DANNY把视频发出来看看

网友C:
原帖由
真有意思
于 2010-5-4 16:16 发表
另外:和451舵机力小有关系吗?
451只有10KG,建议换大扭力舵机,另外451用一段时间就会有虚伪了,更不适合无副翼系统,建议在13KG左右!

网友D:
我也想上了看的 哎

网友E:
等了看录像,喜欢LZ的飞行风格

网友C:
周末去拍视频传上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