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0E VS 700N改电

楼主(2010-05-03):
今天天气非常好,就是太热了,以至于等到下午5点多才出发爽飞700E,顺便和朋友比较一下他的700N改电

网友A:
标题党...下面的呢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题党...下面的呢...

您动作太快啦,沙发啦,哈哈,图片整理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`我错了`
最后PK结果呢?

网友:
没说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果然 改的 700N个头比较高

网友:
700E的主轴短一点的,短7mm!

楼主:

第一局:
700E胜,3D时间和很猛的持续动力,4分半下来,单片电压3.8(5200mAh);
700N改电败,没有700E暴力、持久,4分半下来,单片电压3.75(3300mAh),12T搭老款大齿。

第二局:择日再战
700E策略:3D加长时间到5分种,再看看电压;
700N改电策略,准备改搭13T。

目的:尝试、验证700电如用老款大齿使用低容量电池也能达到一般飞友所想要的效果,从而降低成本。
预感:可能要将700N改电再改为700E

网友:
不错。
用老款大齿盘居然没扫齿,厉害。
700用3300mah电池?原厂700e用这个电池试试看还有没有原来暴。

最好还是换了大齿盘,电机齿。增加电机轴承座。尾管支撑杆座可以自己打孔下移,后端底板加一片铝板或者碳纤板上移。机身前端固定铝座中间减薄。(700改用了3根加强柱?我用了5根)
楼主700e大齿盘能用在改装700上?

网友:
实在厉害。:funk: 。。一个字。 。。。爽。。 。。。眼红呀。。。。

网友:
LZ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700E的电子设备以及电调和无副翼系统的调试方法和感受呢

网友C:
问下LZ3G无副翼十字盘水平调节可以用控中的微调吗?还是只能用机械方试调?方便的话最好说下调机细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下LZ3G无副翼十字盘水平调节可以用控中的微调吗?还是只能用机械方试调?方便的话最好说下调机细节

你好,可以用控中的微调的,不过用亚拓附送的圆舵盘,你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而不用去调ST,调3G各人认为确实很简单,与大家分享一下:
按说明书要求调节好所有连杆长度待用,相位器和T座底部之间的距离量好并预紧(注意不要太紧,它不会轻易上下移动就好了);
Sub Trim和面板微调全部归零先,进直驱模式;
连接各个拉杆,由于不同舵机尺寸与各人安装位置的差异,每个舵机的双拉杆都会有些偏差,需要做或长或短的调整,但是请注意每个舵机的两调拉杆一定是要一样长;
按3G说明书操作方法调好相位器角度并锁紧螺丝,一切按照普通CCPM调试方法调好各个动作方向和角度量;
跟进执行3G说明书的后几项就OK了。
3G的说明书简单易懂,多看几遍肯定就完全搞懂了。
感度我各人觉得20-50度之间都行,你越想动作灵活就越低点。我的水平一般,40度。
顺便把我控的参数分享一下(12Z):
SWASH: ALIERON 60%; ELEVATOR 60% ;PITCH 44%
THROTTLE ATV: 上83% ;下136%
GYRO:Idel 34%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700E:FUTABA BLS352*3;BLS251;CASTLE 110HV
700N改电:DS610*3;DS650;CASTLE 110HV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说实话朋友也担心扫齿啊,但是他好早就改了,一直没有扫所以也一直没有换。
700N改电是用的3300mah电池,因为用老齿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省电。故而原厂700e不打算用这个电池,倒是准备试试亚新出的4600的,因为价格便宜了不少,估计是亚为了700E好卖,降低了电池的价格。

700e大齿盘我想是可以用到在改装700上,因为最早这套齿是出给油700用的,所以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LZ的解答

网友(2012-11-12):
700E和700N是什么差别啊,是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区别吗

网友:
好JJ,稳定性非常好,

网友F(2012-12-19):
好JJ,稳定性非常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