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,别笑我

楼主(2010-05-03):
RT,想问问调试完成的450起飞后是什么状态,和
模拟器
上一样的操控感吗?
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调好了,起飞后老是左偏……和模拟器差远了,我在模拟器上都稳定悬停了,但是现实中好老是青蛙跳那……
求解答,莫笑我

网友A:
模拟器始终是模拟,里面的JJ都是最理想状态。和现实状况有差别的!

网友B:
这个问题回答N遍了,左偏是因为尾桨的推力所致,因为尾桨工作时不只会给飞机一个平衡大桨的扭矩,而且会给飞机一个向左的推力,所以要飞机悬停不动,一定要向右倾斜以抵消这个推力。
至于模拟器,不知道你用哪个,像G3.5、G4的直升机都会有向右倾斜的。
蛙跳是你对油门控制不熟悉,模拟器里都是开3D模式,而且油门响应速度比真机快,所以控制比较稳定。

网友C:
慢慢的摸索,迟早会变好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