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电池知识。

楼主(2010-05-04):
请问一般
电池
的航模电池 用到多少伏充电比较合适呢? 我的6s电池是用到3.6伏还能继续飞,如果用到飞机飞不动了是不是就已经过放伤电池了?

网友A:
3.7-3.8比较合适~~~

楼主:
3.7V的话 我看了下 悬停的话最多也只能飞个6~7分钟吧。 我是600 YT的原厂电池

网友B:
飞个6到7分钟也不算太短,可能是你还没把机子调到最佳状态吧……

楼主:
最佳状态指的什么? 油门和螺距 曲线吗?
600 ESP应该怎么才算最佳呢?

网友C:
飞下来后马上量,若是3.7,理论上OK
但若刚刚你飞的比较暴力/3D,可能在飞行过程中已过放
所以我都是3.8停飞!
也不知道对不对,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下

网友D:
到飞不动是比较危险的
一般飞下来在3.7V左右就非常安全

网友E:
3.7-3.8都没问题的,要是低于3.7对电池就不好了

楼主:
哦,原来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