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 Sport启动甩尾

楼主(2010-05-04):
各位高手,
我的450 Sport安装调试完毕,20个起落,一切皆可;
只有一个问题:每次JJ启动升空时,都会出现向右(对尾启动)甩尾约90度左右;
不知是哪些问题可能引起;
电机
已经设置为缓启动。

网友A:
推油门推慢点~~~

网友B:
只要空中推油不甩,就不是大问题。

网友C:
陀螺仪换好点

楼主:
陀螺仪是YT720,启动时油门推进并不快。

网友D:
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再调一下看看咯。

网友E:
油门推慢点就可以了啊,你退太快,尾巴跟不上就会这样的啊

网友F:
油门高点,螺距低点,尾舵机往里推点。

网友G:
YT 720??没听过,比750更早一点的版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