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6s2p是什么概念?和6s1p比哪个好,YT的600电池是6s2p的

楼主(2010-05-04):
最近想买块600上的电池,看见别的品牌的电池都是6S1p的,而YT的电池却是6S2P,不知道哪个好区别在哪? 记得淘宝上卖电池的说6s2p是  2组3个电池并联而成, 貌似是不对的吧?  这样电压就只有11.1V了 是吧? 是不是12个电池  分成2组 每组6个电池并联而成呢??

网友:
2组6S1P并联

网友A:
一般是先P再S

楼主:
我的问题还没清楚呢~~~~ 到底哪个好呢?

网友:
这个要根据你的电池体积了,如果两款电池相同体积的话,个人觉得是1P的好,电池结构越简单性能越好

网友:
P是并联, S是串联. 6S2P是指两个单体并联, 然后用6个并联体串联起来. 6S1P是用6个单体串联

网友:
串联电压叠加, 容量不变. 并联电压不变, 容量叠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先P再S

这个对
6个2p的电池串联

网友:
这个初中物理就学了呀.

楼主:
初中没学好啊  哈哈

网友:
同样质量的单个电芯芯电池,肯定比同样质量的多个电芯并联来的质量稳定可靠。
   并联增加容量的电池组对电池一致性要求很高,有问题就容易某些电池短命,和串联一个道理。(前提是同样质量的电芯)------简单说同样电芯质量,6s1p好于6s2p
   只考虑正常,大概率状态。
。。。。。一个常识性问题,说了这么多,其实怕说的不周全被xx攻击。这里知道这个常识的人很多 ........
:loveliness:

楼主:
谢谢 大家,新人明白了。  那YT的600电池 就是6s2p的,看来不行啊,人家都是6s1p

网友:
只要是新的。。都一样。等你玩久了都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