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拓杯具了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5-04):
最近手痒 给sport上了套3G  今天装的时候遇到一件很郁闷的事情 3G的陀螺很厚 放不进去sport专门放陀螺的平台上 真是杯具啊 据说当然设计的就是为了排他 只能放750 为了这个很多人的401都得挪位置 没想到现在内讧了。。。。不知道说亚拓什么好了

网友:
:em16:
:em17:
:em15:

网友:
放在电机前。。。 嘿嘿。。 我的401也是放在那里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聪明反被聪明误

网友:
幸灾乐祸地笑笑(当然不是笑楼主,而是笑YT)

网友:
真是LZ的大杯具,LZ可以把放陀螺仪的板子上下反一下,陀螺仪由下往上装
就可以把陀螺仪装上了,真是天大的杯具 竟然可装上了
设定3G陀螺仪时,注意正逆转和方向性,又是一个天大的杯具呀
450SPORT竟然能用无副翼爽飞了
我也幸灾乐祸的笑....不是笑LZ是笑L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出SPORT的时候貌似还没3G。。。。
应该出了吧,250都有了

网友:
我也幸灾乐祸的笑....不是笑LZ是笑LS的LS的LS

网友B:
退货才有效果,退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退货才有效果,退货吧

退货就更加杯具了 ,损失大了去了

楼主:
  绝对杯具 只好把接收和陀螺对调一下 不过还是需要自己调整机械部分 感觉误差有点大 不可接受  接着折腾

网友:
我的亚拓450SPORT无副翼安装,供LZ参考。飞了几百个起落都没有问题。就是舵机坏的快,现在用MKS530好像好多了

DS530

DS530

有一点出来不过没有关系

有一点出来不过没有关系

我的飞机

我的飞机

网友:
路过,看看所谓的杯具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