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怎么会有怠速

楼主(2010-05-04):
天9的控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油门为0的时候
电机
会转动,只有把油门曲线微调调大才不转,越调小越转得快,为什么呢。油门曲线为直线,开始为0%。

网友A:
调一下微调试试

网友B:
油门行程重设一下

楼主:
将微调调0,再重设油门,0油门不转了,但是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再调负就会转

网友C:
重置电调油门行程

网友D:
首先油门曲线跟油门微调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微调就是 输出的控制量 = 操纵杆上的量 + 微调调整量
一动微调不论操纵杆在什么位置输出都会变。另外油门曲线也对操纵杆在所有位置的输出有影响。
为啥调好了要动呢?如果你要调曲线,就先把曲线调好再设置油门行程也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