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D电阻炉,求温控器的选用

楼主(2010-05-04):
想D电阻炉,温度1200度,不知道温控器选用那种型号,有知道的请帮忙.
电炉的要求:

网友:
温控仪去买时选最高控温大于1200°C的,由于各厂产品型号不同,可向商家咨询。

主要是热电偶的选用,要选测温大于1200°C的,可选N型热电偶,并让商家给你配套控温仪

楼主:
我还没把要求说清楚,我想找的温控仪,对炉温升高速度有要求的,在淘宝问也几家,他们也说的不清楚,
不知多段温控仪,PID温控仪能否有这样的功能

网友:
你找“可编程控温仪”,有N多可选

网友:
可编程电脑控温仪

二、主要功能:

◎用于工业分析,可控制各种形式的高温炉。
◎具有快灰、慢灰、挥发份、罗加、粘结等实验项目,音乐提醒放样,实验结束自动切断电炉电源。
◎有用户自己编程功能,自诊断,环境温度自动跟踪补偿功能,掉电保护、**、仿真等功能。

三、技术参数:

◎型号:LCS1DST1
◎设定程序段数:9
◎负载功率:≤5Kw
◎控温范围:01600,分辨率1
◎可控时间:9999min(99min59s),分辨率1min(1s)
◎工作电源:AC220V±20V50Hz
◎外形尺寸:260×280×120mm

附:

KER410箱式电阻炉

一、主要特点

◎适用于煤炭、焦化产品、化工原料的工业分析。
◎采用新型保温材料,重量轻。保温效果好,升温速度快。
◎面板采用不锈钢制作,造型美观,工艺考究。
◎操作简单,安装维修方便。

二、技术参数
◎工作温度:01000
◎额定功率:4kw
◎工作电源:AC220V±20V50Hz

◎炉膛尺寸:325×200×125mm
◎重量:55kg

网友A:
我时常怀疑我的温控器显示温度到底准不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时常怀疑我的温控器显示温度到底准不准

买只水银温度计对比一下

网友:
用单片机D个应该可以,也就是时间和温度的关系。

网友:
也发个热电偶参数供参考。

网友:
热电偶最好用铠装的。

网友B:
我也想做个内部尺寸200*100*200的炉,温度也一样,大家说说需要多少KW的功率,我希望是功率小点,那样用家里的电就可以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帮助.
我没见过电阻炉,只在论坛里见过网友做的.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=%B5%E7%D7%E8%C2%AF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=%B5%E7%D7%E8%C2%AF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=%B5%E7%D7%E8%C2%AF

热电偶和温控器预算300块,不知道够不够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做个内部尺寸200*100*200的炉,温度也一样,大家说说需要多少KW的功率,我希望是功率小点,那样用家里的电就可以了

我的目标功率2KW.家用电不敢太大.
炉芯最好是这样的.

但只找到230*114*65的耐火,火不知道chensibo网友用的是什么规格的耐火,

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耐火砖.只有买炉芯了,

学大晶牙的

楼主:
顶起,求高手来指点

网友C:
这和耐火砖的规格有何关系?大了就切小,小了可以拼大的,按需选用。我的是捡工厂拆炉后品相较好的几块就够用了,大小和平常盖房的砖好像一样,只要是耐火砖就成,不要用保温砖(很软的那种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和耐火砖的规格有何关系?大了就切小,小了可以拼大的,按需选用。我的是捡工厂拆炉后品相较好的几块就够用了,大小和平常盖房的砖好像一样,只要是耐火砖就成,不要用保温砖(很软的那种)。

4块砖直着好拼些,小砖横着拼,用3层的话,要12块砖,不好固定.如果有砖,用2块300*225*75和2块300*150*75拼那就好搞些,找不到也只有用小砖拼的.

楼主:
淘宝卖家,人好给我写个配置单:

炉膛内尺寸是300*200*120的,功率5K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*120*80功率2.5KW  +门框总价170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