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洞中的空气粘滞速度快么?

楼主(2010-05-04):
我想问下有关风洞的问题!
假设一个直径1米的风洞管道,长度100米,如果它吹气的初速度是30米/秒(大概是小飞机的巡航速度),在风洞里经过多少米,速度会降低到15米/秒(大概是小飞机的起飞速度)?
谢谢!

网友:
专业的问题啊我不知道

网友A:
大哥,进气和排气的速度,应该是相当的吧?

除非你进气口不密封,空气压缩后还是可以从进气口边缘导出,
又或者你的风洞是喇叭型的,

否则,管道气流稳定后,进气的流量将会和排气的流量1样

网友:
速度是一样的,你只能问功率需要多大的动力。

楼主:
如果在风洞里放几个小飞机模型,那速度还一样么

楼主:
也就是说,风洞中有障碍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进气和排气的速度,应该是相当的吧?

除非你进气口不密封,空气压缩后还是可以从进气口边缘导出,
又或者你的风洞是喇叭型的,

否则,管道气流稳定后,进气的流量将会和排气的流量1样

说得没错,
楼主考虑到里面放模型,那么,在有模型的地方由于管道直径变小,为了保证进气量和出气量相等,此处的速度就会增大.

楼主(2010-12-02):
谢谢楼上的朋友!

忘问了一个问题:直径相同,但长度不同的风洞,要想达到同样的风速,需要的功率相同么?
比如:A和B两个风洞的直径都是5米,A的长度是10米,B的长度是1000米,如果让这两个风洞的风速速度相同,它们两个的发动机功率一样么?

网友:
我看会增加功率100倍,你看那个长管子吹葫芦丝的,分明累够呛

楼主:
不同意楼上的观点,会增加功率,但不会那么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