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什么办法测转速较简单够用?

楼主(2010-05-04):
用什么办法测转速较简单够用?  误差 5%内 5000KV  电机12V 工作。。都用 音频来 测吧。。
光偶 用鼠标滚轮的光检测管能胜任吗?  或 霍尔 磁检。。有什么能胜任。手机翻盖有,有感无刷里 也有 霍尔 元件。。请研究过的 发表 下 见解。。模型 DIY, 简单,够用就行。。搜索了 论坛没解决。。

网友:
用手机录音分析频普(有现成软件)

网友:
40的要贴反射片的, 不贴的要150+

楼主:
广电测速仪  淘宝搜不到, 买还要 几天,要贴反射片 是 关反射吧。。。激光? 红外? 普通光?

网友:
找个KS测转速东西,一看原理就明白了,原来可以这么简单。 然后出二手,自己做一个

网友A:
偶用自行车的码表。杠杠的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偶用自行车的码表。杠杠的准

用什么传感器? 贴个磁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