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禾宝ST 的前转向杯如何更换,怎么和前轮轴分开,在线等?

楼主(2010-05-04):
PS 求禾宝ST的图纸啊 扫描版的就可以  收来的车 没有图纸 今天一个超级横滚 右前轮转向杯下方的螺纹孔直接从中间断开了  现在没有办法和前轮轴分开 怎么换?

楼主:
车架上固定是用六角螺丝,但是车轴(万向节)和转向杯之间不知道怎么脱开?

如题

网友:
很简单

87027那个机米松掉后把销子取出来就行了

楼主:
销子看到了 怎么松机米???? 能不能再介绍细点 谢谢

网友:
你很雷人
机米就在6角结合器上啊,从轮胎方向用3.0的内6角起子,

这图应该很容易看懂啊

楼主:
累人的我终于明白了 谢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