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26cc油船一些问题。

楼主(2010-05-04):
本人的发动机的化油器抽不上油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还有的就是手拉器也经常坏(打滑)本人想把它改成飞轮,用起动器起动行吗?怎么改法?本人用的是QJ牌26cc发动机。谢谢。

网友:
陈兄也玩玩气油的了!

引用 楼主:
本人的发动机的化油器抽不上油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还有的就是手拉器也经常坏(打滑)本人想把它改成飞轮,用起动器起动行吗?怎么改法?本人用的是QJ牌26cc发动机。谢谢。

1)化油器上是有一个半园透明胶波的,可按压幾下就可直接抽油上化油器的
2)查一下油壷的透气吼有沒有堵寒塞
3)飞轮有成品的賣,祇要把手拉器和凸卡螺母拆下再扭上飞轮就可以了

白圈的是排油和水的出口咀

白圈的是排油和水的出口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在那有卖,谢谢。

网友:
送你一个!

引用 楼主:
兄弟,在那有卖,谢谢。

郵到付:loveliness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