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加工件帮忙挑错。

楼主(2010-05-04):
挑错吧,除了精度,看看哪里有错误,精度只是画图时的理论值。

看24楼的图,有错误的请您提出来。

网友:
我是玩的,也经常拿出去加工,估计没有100是不行

楼主:
只是单工,料自己出

楼主:
2K4车床可以做吗?

网友:
关键看2k4的卡盘多大100的卡盘就可以车了

网友:
又是一个自己做主轴的
这个东西找人做,很麻烦,尺寸精度也许不会让你满意,不是人家做不出来,而是有些东西最好是现场测量现场测量,比如轴承外径和工件的内径关系,你最好把轴承也给人家
这个东西,如果让别人来做,我感觉没个200大毛估计搞不定

网友:
这个零件要求够高的,两孔同轴度0.01mm,两端面平行度0.01mm。真要达到这个精度粗车、精车得分开工序,加工费应该低不了。家用小车应该干不了,零件长180.5mm镗孔时需要用到中心架,家用小车中心架可通过的棒料直径没有110mm那么大。

网友A:
再就是直径72光洁度1.6的孔应该是轴承位,最好标上公差,免得加工的时候出错。

网友:
看似简单,自己难做的合适,最好外加工,不但要好设备,还要经验

网友:
真正达到你的图纸要求,200只多不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就是直径72光洁度1.6的孔应该是轴承位,最好标上公差,免得加工的时候出错。

这只是最初的草图,轴承已经选好了,还没有买,等买了用千分尺测下,轴承打算热装。

同轴度公差也不会要求这么高的,这么高加工费承受不了。

再上几张草图,主轴为BT30

楼主:
大家帮忙给调调错

网友B:
楼主,建议你放弃,
因为你连最简单的设计、加工常识都没有,
A-1-2图35的轴上车34的螺纹,你螺母怎么套进去!无语

网友:
楼主,知道自己DIY车床的苦了吧,你慢慢折磨自己吧!!

网友B:
本来第一张图的问题就多,标注不全、标注不正确、设计小瑕疵我就想说了,但考虑到能大致看明白、能用也就算了。
可你的主轴设计实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我同学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,被大家取笑了4年!
要做东西是好事,可你也要先弄明白、学清楚,不然只能是费时费事费钱,最后还弄个四不像!

网友:
要求不低:光是锥度的精度,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了。车床能做锥度的,但是对锥度的精度的要求,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建议你放弃,
因为你连最简单的设计、加工常识都没有,
A-1-2图35的轴上车34的螺纹,你螺母怎么套进去!无语

用开合螺母?

网友C:
这种精度没有批量 加工费会是天价。要最有经验的磨工用内、外圆磨床加工,还需要比零件本身精度高的工装。

网友:
楼主在直径35的轴上设计34的螺纹并没有错,工具磨床主轴就用到这种结构,螺母是两个半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来第一张图的问题就多,标注不全、标注不正确、设计小瑕疵我就想说了,但考虑到能大致看明白、能用也就算了。
可你的主轴设计实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我同学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,被大家取笑了4年!
要做东西是好 ...

你想取笑就取笑吧,你笑你的好了。

我发图只是想从错误中学习到东西,有错误你指出来,我虚心接受。谁不都是从不会到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精度没有批量 加工费会是天价。要最有经验的磨工用内、外圆磨床加工,还需要比零件本身精度高的工装。

这样的精度确实是很苛刻,但这些图只是从电脑是画的理论图,理论上要求这样的精度,毕竟是自己做这玩,理论归理论,实际归实际。

我对现在的车工工艺不是很了解,也不是做这行的,做这个也是个人爱好。

楼主:
用光轴车效果如果?

上张效果图,理论通过,实际未知

网友:
放弃外加工的念头吧,会是天价,买个成品(上面效果图)总成都会比加工便宜。

网友:
楼主,听别人劝没有错,忠言逆耳。你这种图纸拿出去给别人报价,不说别人会笑,就算报价给你也是天价,天价的原因很简单,人家一看你这个图,就知道你是外行,不杀白不杀。就算不杀你价,你这个精度要求太高了。不是你说实际不是这样的,但是你要知道,加工这行只认图纸不认嘴。把你图纸上的形位公差的标注方式和尺寸公差在仔细修改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光轴车效果如果?

上张效果图,理论通过,实际未知

这种结构不适合用两半圆的的螺母,皮带轮的位置换小一号的轴承用常规螺母。

网友:
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个具备安装碟型簧的BT30主轴,轴棒先车后磨,300米,没调质处理,椎孔粗车,主轴桶体车工50+磨100,但是桶体前后轴承位很难达到同轴度,我的方案是车掉后面的轴承位,加套子,用修补胶找正,效果还凑合,加上几个轴承300,不计人工花了750,最后还装上机床自攻锥度。。。。。。。现在效果凑合,就是过程很麻烦的说。。。。LZ没必胜的信念,自己又没车床,下手需谨慎啊

楼主:
有人可曾知道要是买个成品的价格比天价还要天价

楼主:
也许是有点头脑发热,自己做主轴的想法,一定不要声张,要不是会被人笑的。还是老老实实的做梦吧。

建议版主把此帖封了吧,大家还是偷着笑好了。

网友:
对于目前大部分东西都是买标准件比自己做出来便宜实用.虽然有时候外形不如自己想象中的一样.但可以省很多麻烦.

网友:
大家应该多鼓励啊! 要不然以后我等新手还怎么请高手指教呢?

请大家多提意见,看来这里高手很多的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许是有点头脑发热,自己做主轴的想法,一定不要声张,要不是会被人笑的。还是老老实实的做梦吧

赞同这个观点  不过我属于后者--- 老实做梦的  呵呵呵

不过祝楼主成功   经验告诉咱们共同进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这只是最初的草图,轴承已经选好了,还没有买,等买了用千分尺测下,轴承打算热装。

同轴度公差也不会要求这么高的,这么高加工费承受不了。

再上几张草图,主轴为BT30

哥们,一热装什么公差都成扯淡了,公差控制好,出不来

网友:
如果能有那位兄弟把图纸按LZ的意思修正成正规图纸让我们这些不懂画图纸的学习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