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绕线是铝或铜差别大吗?

楼主(2010-05-04):
想买个小台钻,200多瓦,电机绕线有铝和铜区别,价格就差20多元,想请教铝和铜绕线差别在哪?另外还有什么铜包铝的线又是什么性能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绝缘,铝笼条有几百平方的截面积,工作时有很低的电压和很大的电流。

网友:
还真没看过铝镀铜是怎么弄的,真有办法,按化学性质铜和铝接触会发生反应形成腐蚀,现在如果真能很好的结合,还真是好技术,应该推广使用。藤椅分析了,都对,只要能达到效果就没问题,但如果以假乱真,挂羊头卖狗肉就不行了。铝线如按标准设计是可以的,但接头处理非常关键,铝裸露空气中极易氧化,自己就烂断了,我修过多台机器都接头烂断的。

网友:
铝线镀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搭车问,三相电机的转子的鼠笼感应线圈都是铝的浇铸成的,有人量过和硅钢片是绝缘的吗?
不需要绝缘二者的电阻率不样。我也见个用黄铜浇铸的

网友:
  qg钱变小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现在出的铝漆包线,已将改良了。中间是铝。外面包了一层铜,能用锡焊接

不过铜很薄的,哈哈哈。技术先进了,造假也高级。

网友:
嘿嘿,我的是铝线,发热大点,问题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因电阻率不同,同样的电流下才导致同样的截面积温升不同

当然,如果铝线直径大于铜线,电阻一样,用起来是没多大区别的。如果大大于铜,那会比铜还好。

不过,由于受铁芯的限制,铝不可能用的比铜粗多少。

...

铝线是比铜线要粗些的,修电机的无法用原是铜线而改用铝线.
铝线电机能大面积的使用,应该也行的吧
铜线的铜含量,硅钢片的质量,都决定电机的质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貌似不需要绝缘,铝笼会感应出电流而产生转距,硅钢片的电阻比铝大。

再问,换铜的,功率会大吗

网友:
买个名牌,贵就贵,值了
前些天看得伟的曲线锯,那个做工真是没的说,就一个字贵,1500
咂咂嘴,买了个200元的垃圾曲线锯,还是重型的,虽然粗糙,便宜啊
每每都是推荐别人买名牌,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专找便宜的
然后后悔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搭车问,三相电机的转子的鼠笼感应线圈都是铝的浇铸成的,有人量过和硅钢片是绝缘的吗?

貌似不需要绝缘,铝笼会感应出电流而产生转距,硅钢片的电阻比铝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还有铝线镀铜的,
没必要挑了,那个铜的也不一定好.

呵呵!现在的电机即使是铜线也不会比铝线好多少。
可悲啊!国货只抓眼前利润不管以后质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还有铝线镀铜的,
没必要挑了,那个铜的也不一定好.
楼上的贴和我的时间分秒不差哦!拿两个一对比就知道了,铜的比铝的重很多的。

网友:
铜线的电机过载对电机基本不收影响,铝的电阻比铜线高,铝的熔点低过载损坏律大,同样功率电机没有铜线电机抗用。

网友:
只有买错没有卖错的,买牌子的虽然贵些但质量可靠!

网友E:
现在还有铝线镀铜的,
没必要挑了,那个铜的也不一定好.

网友:
如果只差20元,那你还是选铝线好了,

因为你这20元很可能是白加了

网友:
为了铝线便宜20多快钱,一用就回到解放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