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手扳床夹头高手请进

楼主(2010-05-04):
根据手扳床主轴画的图,请高人指点此主轴对应的夹头型号。

网友:
这个虽然能找到,但对于群里的消费力可能一般玩不起一套.可以用现成的对应末加工索头线切割

网友:
你报床的型号人家就知道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帮顶,此床没有型号,貌似某厂家自造自用的。不过主轴看着象成品,所以量出各部分尺寸求助。

网友:
此主轴对应的夹头型号可能是最小的手扳床 我那个616的都比这个大

楼主:
楼上说得有道理,我这个直径是14毫米,难道是614?

楼主:
自己顶,高手继续解答

网友:
这类直桶夹头一般都有型号的,但是具体类别型号不太清楚,也希望高手指点一下,比如8mm 10mm 14mm等等的,(一般情况下是公称值的负一丝左右),指的都是夹头体部分的直杆直径,夹头头部的配合锥度一般情况下都是40度的,一般不同的是尾部螺纹,有内螺纹外螺纹,公制英制几种区别,夹头体长度要求不是很大,短点的用长拉杆,长点的拉杆上套几个螺丝或者垫片就行

楼主:
顶出答 案为止

楼主:
谢谢楼上帮顶的各位,最近不要再顶了。已经在短消息中得到高人指点,正在试制过程中。

网友:
其实这东西很多厂家一家一个样。既然你能测绘出数据。应该很容易自己制作的。不难的
外形做好以后,内孔根据你要加工的工件制作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还要顶 X0610中间是11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