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。。。

楼主(2010-05-04):
以前玩过油越。
电直(LAMA V3)、
电固(塞斯纳206T)  (SU 27)
18级甲醇船(买回来就没有真正跑过,磨好机就因为接收电插7.4V锂电把舵机烧了,水里滑跑了下,搁家里当静态了。)
现在家里一群控。。。。。
现在想上油固。天地飞6A倒是有一个,也没有失控史。但是始终不大放心。
现在大概看中了6EX 还在犹豫要不要2.4G
 纠结啊。。麻烦帮忙推荐个性价比好点的 预算1000块左右吧。谢谢

网友:
6EX 2.4G 预算和你的差不多.功能够用.我的就是

网友:
那还不如DSX7

楼主:
1.   天地飞 八
2.    6EX
初步决定在两款其中选一款了。 我这里就我一个人玩,2.4G是不是很必要?看有人说PCM玩油机更稳当些。。不懂。目前偏向天地飞,至少还是中文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上futaba2.4G,接收机价格肯定超过lz消费能力

网友:
就选FUTABA吧,失控机率小很多,安全起见呀!!

楼主:
二者难取舍啊。。。。
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。。

网友:
就买FUTABA吧!
要是预算丰裕就买高阶,口袋浅的话就买中、低阶,正常使用十多年肯定都是没问题滴。

网友:
还是直接上10C吧,否则会遗憾的。

网友:
14MZ 吧,,那个安全系数高,,也好用,,不用考虑在升级了

楼主:
Futaba 6EX-2.4G六通道遥控设备(通用版)  决定就这款了。接收是要:R617FS  还是:R606FS呢?

楼主:
各位大哥。。。控已经到手。接收是R617FS
是不是7/B那个通道插电源啊? 怎么没标正负极呢?    我插了 没反应啊?麻烦哪位大哥帮我指出正负极一下  谢谢

楼主:
是不是飞电动固定翼的话 电调线就插第三通道上?油动固定翼就插7/B上?

网友:
电调在3,电源在7
插完了要对频,不然怎么会动?

楼主:
楼上朋友。。谢谢 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正负极的问题  ,现在换4颗1.5V电池 不敢乱插。。图上1.2.3谁是正极 谁是负极?

网友:
插头的小耳朵对准缺口,如果是jr的插头没有耳朵,就把插头上见得到金属插口的那一面向上,futab插头有小耳朵,金属插口露面的就在那一面,你看一下其他带耳朵的舵机插头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谢谢 已经插上了  对码也成功了。只是电调还在一直哔 哔 哔的响。油门没有反应,研究中 再次 感谢老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飞电动固定翼的话 电调线就插第三通道上?油动固定翼就插7/B上?

第三通道是飞机的油门通道,不管油动还是电动均是。
7/b是接收机电源插口(4.8v),亦可并接第七通道。
电动机第一次通电时:
1、打开发射,油门推到最大,
2、打开接受,听到电机叫声,把油门收到最小,完成简单的电调设定。
3、或参阅说明书对电调进行设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