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朗KDS450S这机如何?

楼主(2010-05-04):
想买套一千多元的先玩玩,不知这个机子性价比如何,有个朋友推荐这个,懂的朋友给点意见。

网友A:
新手最好还是买通用型的机,成本低.450S好象是直传的那种机身吧!

网友:
折腾
新手玩450 一定会炸,不管是好的配子或者是垃圾的配子但是建议少折腾免得失去玩450的激情 配置好点还是稳定点也要安全点

楼主:
有个朋友推荐丘比特V3,不知道和LAMA V4相比,哪个更合适一点,也有朋友推荐CB100的,现在个人更趋向于丘比特V3,高手指点!

网友B:
喜欢就好

网友C:
丘比特V3因为是单桨所以更接近450 LAMA台稳了练不出啥 CB100配件台贵 炸一次比450损失还大

网友D:
7樓說的可考慮呀

网友E:
你要以后玩450最好先上个单桨的,那些要你玩双桨的根本不负责任,~~~~~~~像丘比特V3和004单桨都可以,以后你上450你会觉得很上手,双桨的机子你就免了,~~~~~~~除非你不玩450,

网友F:
:loveliness: 推荐你先玩模拟器有了感觉在上单桨的吧

网友G:
回七楼…请不要误导新手……cb100只要不暴力飞…收油快…就炸不坏

网友H:
新手玩着玩着就成老手了。
新手炸着炸着就炸成高手了。
新手不炸就成能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