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关自配油的问题

楼主(2010-05-04):
成都买的蓖麻油20块钱1公斤,甲醇5块钱1公斤,纯度都不错,配好了没分层,没杂质,可是问题来了,发动机不着车,是不是没硝基甲烷的问题啊?用成品油没有问题。希望大家说说是不是加了硝基甲烷更容易着车啊

网友:
如果没有分层,没有混浊,没有变色现象,那么油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。可以调富一点油针试一下

楼主:
谢谢LS的,我调了半天的油针了,我第一次只混合了2.5公斤左右的,蓖麻油0.5公斤,甲醇2公斤,因为蓖麻油的密度比甲醇大,应该比例比4比1高啊,怎么会不能启动呢,就连启动的声音都没听过,火头是红的,太怪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体积比来混合?我都是用4:1的体积比调的,很好用!

当然!加了硝基甲烷更容易着车!

网友:
拧下火头滴入几滴燃油再启动!
你配的油没问题,问题在启动方法。
起动三要素:
1)压缩力。新机没有润滑油来密封各部间隙,吸油压缩都会不足的。滴入几滴燃油就解决了。
2)火头的热度。热丝亮红色就行。
3)起动转速要够。新机要用启动机最好,如没有就要找一老手(比如我),要戴好防护手套(双层线手套)以尽量快的速度、大力量拨浆。风门开三分之一处。
我猜你的最大问题是1和3。

楼主:
谢谢LS的建议,机子是磨合过的,启动器是12V充电电钻,方向对,火头温度有点差,然后怀疑油路不知道怎么了,堵住排气管没有油出来,但进油管又有油,油针也调过,拆来清洗过,发动机是直升机发动机、

网友:
不加硝基甲烷发动机适应的油气混合比范围窄,全油门功率小,温度偏高

你用成品油能启动的话,我认为你需要先调整小油针,一般先旋进去30-90度,能启动后再调大油针,比最高转速再富油45-90度,不然会过热,我做过试验最高转速素油的话热火头温度达到180度左右,10%硝基油温度为160度左右,全油门时的油气混合比对温度影响很大。还是加硝基甲烷好。

网友:
我也在为硝基甲烷发愁,分析纯很贵,工业装很便宜,问道的最小包装100Kg

我感觉一般人用量5-20Kg就够了,要是能凑够10-20人团购一大桶就好了,每桶2000元左右,225kg,合10多块钱1公斤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LS的,我调了半天的油针了,我第一次只混合了2.5公斤左右的,蓖麻油0.5公斤,甲醇2公斤,因为蓖麻油的密度比甲醇大,应该比例比4比1高啊,怎么会不能启动呢,就连启动的声音都没听过,火头是红的,太怪了。

应该是按体积比例配吧?你怎么是按重量呢?

楼主:
成都的硝基甲烷25块钱1公斤,分析纯的,不过要熟人介绍老板才说有:loveliness:

楼主:
因为老板卖甲醇和蓖麻油只称重量,密度都差不多,所以就直接重量配了,估计油的比例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是自配的,50元的发动机很好整,慢慢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