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0AH的免维蓄电池可以做什么?

楼主(2010-05-04):
单位有大量淘汰的蓄电池组 有些质量还是不错的 问题是:可以用单节2v的  500ah的蓄电池制作电焊机吗?

网友A:
其它用场暂不论,做电焊机是不合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它用场暂不论,做电焊机是不合适的

打错了  是点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打错了  是点焊

可以,可省去点焊机的变压与整流部分,加后面的电容和充电电路就可以了

网友B:
是不是后备模组换下的?如果是的话要做两三次20分之一充放电彻底循环。2V太低,4V差不多。充电是个问题--5A充满电要100多小时。过流保护要可靠,要不然电缆电极短熔在一起扯不开,逃都来不及 。

楼主:
通信-48v蓄电池组 刚做过30%负荷 10小时放电率的充放电试验 但是  马上就退出运行了  电充的满满的   拆的时候我都害怕

但是   大电流放电时   会不会电池内阻大于点焊短路点的接触电阻    也就是说   大量发热的是电池

另  求教cpkf师兄   对 电容  及充电电路做个简单启蒙

网友C:
我在想要是短路了  是什么场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后备模组换下的?如果是的话要做两三次20分之一充放电彻底循环。2V太低,4V差不多。充电是个问题--5A充满电要100多小时。过流保护要可靠,要不然电缆电极短熔在一起扯不开,逃都来不及 。

电池活性没问题  4v也没问题   过流如何控制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在想要是短路了  是什么场景

哈哈   您绕过技术问题  直接说结果了   我是想讨论下   不是真敢这样做

网友A:
充电电路其实就是个功率电阻加个可调时间的开关,电阻是控制充电电流不过大,另配合可调定时开关控制充电电压,以便获得不同的放电功率

网友:
不懂点焊  帮顶!  学习中!

网友A:
要是我,我可能会D个电动汽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电路其实就是个功率电阻加个可调时间的开关,电阻是控制充电电流不过大,另配合可调定时开关控制充电电压,以便获得不同的放电功率

 多谢师兄指教   细节还不太明了  去搜搜给自己充充电 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我,我可能会D个电动汽车

巧了  今儿还和我家领 导讨论这个事情呢   打算d个6v的电动汽车   因为没有小容量电池  哈哈   估计呀  电机都没得选

网友:
电瓶不能增添时,一是加升压电路,或是改电机绕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巧了  今儿还和我家领 导讨论这个事情呢   打算d个6v的电动汽车   因为没有小容量电池  哈哈   估计呀  电机都没得选

6V电机是有的,电动童车用的是6V电瓶.

网友:
还以为是发电厂里的直流电池组啦

网友:
有一个12V免维护电瓶,看看到底能做什么?!

网友D:
哈哈,我们单位也有不过是1000Ah的,还在服役中,我可不敢拆啊,不然就下岗回家了,这种大的蓄电池保护我们自己是DIY不了的,我问了一下我们买这一套设备光蓄电池保护就用了13W多,我们单位是103只这种蓄电池串在一起的,做整个单位的全部设备的后备电源,哈哈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价格 ?

网友E:
500AH太大了吧!三个两个人是弄不动它的,除非家里经常停电,不然的话还真的没什么玩头,要不装在电动车上,可以跑个十天八天的都不需充电.

网友:
可以D个逆变电源。。。再加上风力发电机、太阳能电池板。自产自销、自给自足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超简单啊,当然是当**用了,而且非常隐蔽不易察觉的这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500AH太大了吧!三个两个人是弄不动它的,除非家里经常停电,不然的话还真的没什么玩头,要不装在电动车上,可以跑个十天八天的都不需充电.

那这样的电池不知道有多少的总量?就是楼主说的那种500AH!~!~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我们单位也有不过是1000Ah的,还在服役中,我可不敢拆啊,不然就下岗回家了,这种大的蓄电池保护我们自己是DIY不了的,我问了一下我们买这一套设备光蓄电池保护就用了13W多,我们单位是103只这种蓄电池串在一起的,做整 ...

兄弟是什么单位的啊。有这么大的电池。其实我对楼主说的这种电池很感兴趣。不知道肯不肯出个给我了!~

网友:
比较好奇,上图看看,最好放个参照物比较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
兄弟是什么单位的啊。有这么大的电池。其实我对楼主说的这种电池很感兴趣。不知道肯不肯出个给我了!~

变电所,我们这儿用这种电池防止变电所没有电时全所都要用它带负荷呢,呵呵,在运行的啊,我可不敢拆,一个电池二个人都抬不动的

网友G:
回复 网友H:

当废品值120元左右。

网友:
卖掉,换钱,换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当废品值120元左右。

180AH的电瓶都能卖快300的价格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

500AH不算大的,我单位的19个骨干机房里都是用2V/2000AH的免维蓄电池串联成48V后再二组并联给设备的后备电源供电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当废品值120元左右。
\不知道别乱说,我昨天拿电动车的电瓶去回收站卖4。2元一斤,如果你自己把里面的铅搞出来的话是5。5元一斤,手电筒的那种两三块一斤,我这铅价低,别的地方可以卖贵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