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怎样检测换相?用什么器件?检测什么部位?

楼主(2010-05-04):
无刷
电机
怎样检测换相?用什么器件?检测什么部位?

网友A:
二种方法:
1. 安装霍尔传感器, 精确感应磁体位置
2. 零电动势检测 电机线圈在磁极过零时会产生三线圈总电位为零的情况, 但是需要有一定的转速,电动势变化才足够明显可检测,所以无感无刷启动特性不是那么好

网友B:
ls说的对 第一种是有感无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