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什么样的船型阻力比较小

楼主(2010-05-04):
请问什么样的船型阻力比较小,比如军舰啊,帆船啊,虾艇啊之类

网友A:
虾!整个几乎不再水里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虾!整个几乎不再水里……
可为什么海军不采用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为什么海军不采用呢?

成本高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为什么海军不采用呢?

这位兄弟问得挺有创意的,好像1:1的水翼船早就有了吧!

网友:
LZ所说的船型中,虾阻力最小

网友C:
虾属于滑行艇,首先,不能做得太大,否则要很大功率的主机才能起滑;其次,滑行艇相对于排水艇,耐波性较差,高海况下通行能力不足。

所以对于远洋大型船舶,基本上都是用排水型,近海、濒海(这个词比较时髦)舰船就可以考虑滑行艇。

最后,对于舰船设计,阻力并不是太主要的设计要点,维护性、舱室布置、抗损容错和上面的耐波性都非常重要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
还有一个因素,滑行艇载重能力很差。大型军舰的武器系统等对载重能力要求很高。

网友:
我在补充一点!现在的军舰不需要太快的!一般军舰最大航速也就在30节左右!因为现在海上作战都是超视距的!敌人在百公里之外就可以发现,都是靠dao dan鱼雷进行作战!你船在快有鱼雷dao dan快吗?
如果拦截失败!那就只好坐以待毙了!

网友:
 俺又学到东西了,特喜欢10楼的发言。

网友:
再不要回帖了,LZ把大家都调戏了! 当大家为LZ担心的时候,LZ正在偷偷地笑,不信去翻翻这位仁兄的帖子,无一不是菜鸟问题,无一不是让人同情的问题,但却对大家的热心鲜有回应,为什么?最大的可能就是:调戏各位,顺便挣点儿积分。严重BS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虾属于滑行艇,首先,不能做得太大,否则要很大功率的主机才能起滑;其次,滑行艇相对于排水艇,耐波性较差,高海况下通行能力不足。

所以对于远洋大型船舶,基本上都是用排水型,近海、濒海(这个词比较时髦)舰 ...
 高速船,现代海战的悲哀:快,快不过直升机!不过,高速仍然是有必要的:要不MG的航母咱用弹道dao dan就搞定了。

网友(2010-06-28):
一个模糊的问题。
条件没有,速度范围没有

网友:
虾上装大炮和dao dan还有人员,那就“虾”不起来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