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航海模型-【技术专栏】
请教 船用接收器 电源

楼主(2010-05-04):
接收器电源 使用2S 7.4V 锂
电池
可以吗?
貌似电压偏高点 接收器 能否挺的住?

网友A:
用2S 7.4V 锂电池最好加一个UBEC, 我用2S A123就没用UBEC,

网友B:
不用降压处理吗?7.4V锂电充满是8.4V哦,接收的耐压一般4-6V吧?

网友C:
我也用外加的3A BEC的,A123充满2节也要7.2V呢!保护舵机啊!

网友D:
我接收机用的是4节7号电池!体积小重量也没有5号电池重!

楼主:
锂电池的优点充电方便快速啊

网友D:
但是你不要忘记了,锂电池充满要8.4V了!一般舵机最高也就6V啊!
你用8.4V不怕舵机烧么?

网友E:
电压高了,易烧坏设备

网友D:
我知道LZ为什么不喜欢用镍氢充电电池了!怕刚充好还好用,隔短时间不用电就跑掉了!在充麻烦!其实现在有种低自放的镍氢电池,你充好电放半年还有80%的电,那种电池可以用很久,
我接受机的7号电池,一般用一个月才充次电!

网友F:
是的,5#超低自放电的容量是2000,相当够用了。我一般用5只5#做接收电。

楼主:
我觉得 锂电池 充电快 我经常会忘记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