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入A6,遇到如下问题

楼主(2010-05-04):
今天入手一个A6,按照说明书把
充电器
设置好,拿了2块2200、20C的
电池
试充,充电电流设的是1A,2块电池插好之后开始充电,发现显示器显示如下:
3.8 3.8 3.8 3.8 3.8 3.8
1.0 1.0 1.0 1.3 1.3 1.3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··是否正常··

网友A:
没事,正常的

网友B:
设置1A照理不会以超过1A充电的

网友C:
上面的是你现在的电压
下面是你准备使用的充电电流

网友D:
那LZ得充电器坏了么?设置1A,却要以1.3A冲么?

网友:
设置1A,却要以1.3A冲么?

网友E:
1.3a那块比另一块的电压低所以就自动调高一点电压充!平衡后就全部是1a充了!这个是新版a6的不同之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