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小钻铣是什么问题,能否修正性的解决。

楼主(2010-05-04):
如下图,打表主轴,主轴跳动一格,0.01mm。

但是如果打表铣刀,跳动大大增加。如下图

问题是这个跳动似乎不是简单的偏心,跳动量的大小与铣刀的直径成正比。用9mm的铣刀,跳动大概是0.09mm。用6mm的铣刀,跳动大概5、6格。3mm的钻头,跳动3格。

看来是钻夹头引起的。能否解决呢。

千万别说换东西,俺用钻的时候远大于铣,而且多数打小孔。用钻跳动小也一样好嘛。

网友:
不换东西没招。

网友:
可以买个好点的钻夹头,试试。

网友:
只有换铣夹头

网友:
搜论坛的帖子  7KH   闲云居士  有解决的实例!

网友:
夹头或者钻接杆的问题。铣东西可不能用钻夹头,必须用铣夹头才行。切记

网友:
换个好点的比你修好还经济省事。

网友:
好明显了,要换的已经说了

网友:
换个钻夹吧 有时候钻夹锥柄就不行。。。。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

网友:
呵呵,换吧,花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有时候钻夹锥柄的问题,看你的状况就先换个锥柄试试。

楼主:
谢各位回贴。

看来换是唯一的途径了。

俺总觉得,这个现象挺特别的。也许把钻夹的某个零件锉几刀,可能精度问题就解决了。就是弄不清楚该动哪。

网友:
把钻夹头拆下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现在的维修几乎都是换件,一样样的换就知道问题出在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