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heroufo主轴的参考方案

楼主(2010-05-05):
晚上正好没事,做个方案给你参考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,细节我就不画的那么详细了。

网友:
恳请中将给个生产图纸,想学习尺寸及形位公差的标注

网友:
同楼上,关注。

三个轴承如何排列?还有中间绿色应该是套筒吧?长度公差如何控制好?

网友:
画的不错 ,标个尺寸、公差就更好了

网友:
再顶顶,更健康,等楼主现身

网友A:
有点疑惑
1、背靠背安装的两个轴承,应该是角接触轴承吧?这样装是没有预压的,起不到轴向定位的作用,如果是为了减少径向跳动,任何没有预压得轴承都满足不了要求
2、那个套筒是不是太长了点?

仅仅是问问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点疑惑
1、背靠背安装的两个轴承,应该是角接触轴承吧?这样装是没有预压的,起不到轴向定位的作用,如果是为了减少径向跳动,任何没有预压得轴承都满足不了要求
2、那个套筒是不是太长了点?

仅仅是问问哈

非背靠背安装。

网友:
上两个结构图吧,一个是BT30,一个是R8,都是可以自动换刀的结构。无奈的是加工成本太高,只能拿着图纸望轴兴叹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晚上正好没事,做个方案给你参考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,细节我就不画的那么详细了。

草图很不错,前端双角接触球,刚性不错,背靠背安装,草图没有表现出轴承预紧装置,后面用圆柱滚子轴承,最好是双列的。

你的图纸BT30的锥度是多少度?是不是8.45°呢?

网友:
标上尺寸就是善事一件

网友:
先上一张主轴的图纸,求高手给改进图纸,按照可加工的方向改进。

本人经验不足,不知道这样的标注和公差是否可以加工出来。普通加工点

主轴.DXF

网友:
原来后面用圆柱滚子轴承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