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你一招——简易快速调整倾斜盘水平面的方法

楼主(2010-05-05):
相信大多数爱好者调整倾斜盘基本都是用靠手和眼粗调,然后在结合设备细调的方法。
这里教你一种较简单的、不用买专用的调整工具,用手边就有的零件快速调整倾斜盘水平面,比肉眼更加直观准确的方法。

楼主:
准备工作;脱开控制前后的舵机

楼主:
脱开控制左右的舵机

楼主:
找一个和主轴内孔直径一样的轴承,最好是带法郎边的,这样底边面积大一些

楼主:
将轴承套入主轴,一压就基本水平了,就算你放在斜坡上调整它也是水平的,然后套上舵机仔细调整,使轴承底边和倾斜盘的面完全重合,只要眼睛没问题,重合后基本不需要再调整。

楼主:
如果觉得这样看着比较累,还有一招,去找一个圆的舵机盘

网友:
这是个好办法,记下了,哈哈,还是沙发~

网友:
原来沙发被楼主占了

楼主:
把舵机盘中心打一个和主轴一样直径的孔,然后粘到轴承上,这样就增加了底面积,花钱个位数,效果没得说!

网友:
楼主不务正业  赶紧做好您的像真汽油直升机先  其他的先别搞

网友A:
有点不平无所谓的吧,飞机重心点也不一定在主轴所在的轴线上

网友:
不用那么麻烦套轴承啊,直接用十字盘下面的限位器不就好了

网友:
原理简单  但是非常实用啊!

网友:
用闲置的主轴轴承座也可以吧,终于给YT的废品找了点发挥余热的作用了

网友:
不错的想法,让我又有了新的思路,不用买那个好几十的玩意了

网友B:
LZ的JJ莫非是传说中的泰世 425?

网友:
怎么行得通。。圆盘 和 主轴不定垂直的。。有 虚位。。这样 误差不定比 目视 小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的JJ莫非是传说中的泰世 425?

明显是雷虎呀,兄弟!!

网友:
楼主东咬一口,西弄一下,先搞了蒸汽机,有弄了个超大电显,你的飞机做的咋样了

楼主:
飞机结构已经完成,找个时间拉出去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点不平无所谓的吧,飞机重心点也不一定在主轴所在的轴线上

这个问题很好解决,看见圆盘上的孔了吗?旋进一颗螺丝就可以很精确的调整相对角度了,一次调整,终身受用,哈哈。

网友:
好办法多谢楼主

网友:
好办法。一直头疼于十字盘调平,有时候看的眼睛都花,这下终于有办法了。谢谢

网友:
简节至上,不是好方法我是不顶贴的。

网友:
好像是老式的90度斜盘

网友:
实在的好办法。

网友:
可是我的不是这十字盘的

网友:
好办法,很有才

网友:
好方法,值得借鉴

网友C:
dp123总有好想法

网友D:
LZ快点把你那个象真机拉出去飞一下吧!

网友E:
还有个简单办法,稍微麻烦点。
初步调平,然后数码相机近距离拍照,电脑上放大几倍看

网友F:
LZ的想法真好!
 谢谢分享!

网友G:
非常不错的方法!

网友H:
对于不是十字盘的120度斜盘的调整也是可以用的,塑料舵机盘有对应120的螺丝孔,可以根据自己的机机的实际情况细微调整,记得标上A,B,C的对应号,不要搞错了

网友I:
直接用大齿轮上啊
早就用过的了
现在都是整装好旋翼头
再一起调的
人懒了
没办法

网友G:
原帖由
catv
于 2010-5-5 11:48 发表
LZ的JJ莫非是传说中的泰世 425?
  明明是雷虎50嘛

网友J(2011-04-02):
 LZ DIY高手 以前看过LZ贴 想不到调机也这么在行

网友K:
有这个时间,上工具早完工了 。。

网友L:
   非常好 学习了

网友M:
老办法了,早有人想到过
不过还是帮你顶吧

网友N(2011-08-11):
哈哈,好办法。只要动脑筋何必花钱买工具呢。

网友O:
好办法,好机啊,lz,你这台JJ操起来怎么样的?

网友P(2011-10-11):
怎么楼主的连杆是非90°????

网友Q(2012-06-07):
好方法,收藏了

网友R(2012-07-10):
 不是十字盘的怎么调

网友(2013-01-10):
方法确实不错! 很简洁, 不过我个人是用 轴承尺